组态王与开关量采集模块通讯(485)

楼主(2024-03-06):
1.       组态王与开关量采集RTU设备采用485连接(96008N1),按照USB485电缆的端口号对组态王端口及相关参数进行设置,设置完成后对端口设备进行测试,数据读取正常。

2.       但是切换到运行画面,通讯失败,信息窗口也显示通讯失败,但是DO1-DO4只在通讯失败之后才能下发(有时候发送缓慢),DI状态读取失败。

网友A:
先单独用调试助手测试一下从站设备,再用软件模拟从站和组态王通信测试一下。

网友B:
如果是多仪表通信(超过一个),最好是用PLC轮训方式取实现

网友C:
数据类型设置的对吗?

网友D:
数据词典打开咱们瞧瞧,楼上说的有很大的可能性,数据类型有问题的可能性高达百分之8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类型设置的对吗?



这个仪表读取保持寄存器的时候每个DI、DO点占用两个字节,最低位才是状态位,下面是数据词典跟组态王画面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单独用调试助手测试一下从站设备,再用软件模拟从站和组态王通信测试一下。...



这个连组态王之前串口助手试过了,都是正常的,组态王软件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我之前发过相关程序,可以去看看!

网友F:
你这数据范围搞太大了 另外DO数据类型正常采集频率设定0,选择只写  DI设定只读,你这个如果设定成读写类型,当组态王写入时候 模块会禁止就会导致通讯失败

网友D:
你这个模块的DI点可以读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数据范围搞太大了 另外DO数据类型正常采集频率设定0,选择只写  DI设定只读,你这个如果设定成读写类型,当组态王写入时候 模块会禁止就会导致通讯失败...



嗯,我试试,谢谢

网友G:
数据采集频率设长一点,200ms有些短,轮训跟不上造成通讯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多仪表通信(超过一个),最好是用PLC轮训方式取实现



刚才试了一下,单个仪表是没问题的,两个同时用的话通讯就会有问题,有时候两个都通讯中断,有时一个正常一个通讯中断的,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如果是多仪表通信(超过一个),最好是用PLC轮训方式取实现】进行回复:        -------------------------...



先两块仪表分别单独测试,如果分别测试没问题,再看下两块仪表的地址编号是不是相同了

网友H:
末端最好加个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