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楼主(2024-03-09):
请教各位大神个问题,欧姆龙plc功能块定义了一个内部变量,数据类型TIMER,如何将这个定时器中的倒计时时间写到D存储区啊?求帮助!!!

网友A:
使用MOV指令就可以了,如果使用减法指令,将得到已经过去的时间值。

HAVE FUN!

网友B:
以下是一个大致的步骤指南,用于将欧姆龙PLC中TIMER数据类型的倒计时时间写入D存储区:

  1. 了解定时器类型和功能

    • 首先,查看你使用的欧姆龙PLC的文档,了解TIMER数据类型的具体实现和功能。不同的PLC型号和版本可能具有不同的定时器实现。

  2. 读取定时器的值

    • 通常,你可以通过特定的指令或函数来读取定时器的当前值。这可能是一个剩余时间的值,或者是自定时器启动以来的经过时间。

  3. 将数据写入D存储区

    • 一旦你读取了定时器的值,你可以使用MOV(移动)或类似的指令将其写入D存储区。D存储区通常用于存储数据,以便在PLC的不同部分之间共享。

  4. 编写程序

    • 在PLC的编程环境中,编写一个程序或逻辑,该程序在需要时读取定时器的值,并将其写入D存储区的指定地址。

  5. 测试和调试

    • 在将程序部署到实际的PLC之前,确保在模拟环境中对其进行充分的测试和调试。这有助于确保数据的正确读取和写入,以及程序的逻辑正确性。

  6. 部署到PLC

    • 一旦你对程序的功能感到满意,就可以将其部署到实际的PLC中,并观察其行为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C:
CJ系列直接mov。NJNX系列是定义标签的。需要在全局变量里面固定D区地址

网友D:
直接用MOV指令就可以啊

网友E:
MOV传送可以复制,也可用作步骤逻辑控制,活学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