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启动错误

楼主(2024-03-10):
三菱plc  GX works2软件启动后上传下载时显示MELSOFT应用程序错误,请重新启动。错误代码ES:0180800c是怎么回事,软件重新卸载后安装了,电脑系统也重新安装了,下载线也换了,这些都试了还是不行。系统是win11家庭版

网友A:
works2有很多版本的

换个比较新的版本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rks2有很多版本的换个比较新的版本再试试



换了新版本了还是不行,还是怀疑线有问题,但是线拿到别人电脑上就没问题,自己电脑就不行,买了新的绿联线,等线得到了在试试

网友A:
usb驱动遇到过win10系统有时候好用  有时候不好用的。

具体原因不知道

网友B:
处理方法:1. 尝试重新启动应用程序,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以尝试卸载并重新安装应用程序。2. 运行系统自带的修复工具进行系统文件修复或者使用系统还原功能恢复系统到之前的状态。3. 运行杀毒软件对系统进行扫描和清除病毒。4. 进行硬件故障排除,如更换硬件组件等。

最重要的,安装时候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C:
UBS驱动卸载重新装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