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缆不压铜鼻子这样接线对吗

楼主(2024-03-11):
高压电缆不压铜鼻子这样接线对吗

网友A:
这样接线很不规范,很容易出问题,,不用铜连接管,容易造成接头处接触不牢,产生的的后果是电阻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线很不规范,很容易出问题,,不用铜连接管,容易造成接头处接触不牢,产生的的后果是电阻增大...



是这样,应该压铜鼻子

网友B:
不压鼻子容易虚接,电缆要做终端处理,好像你没有热缩管或冷缩管做保护处理。你的电缆白色外皮三根交叉的那里会打火放炮的(10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压鼻子容易虚接,电缆要做终端处理,好像你没有热缩管或冷缩管做保护处理。你的电缆白色外皮三根交叉的那里会打火放炮的(10KV)....



是这样的问题,不是我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