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KUKA机器人系统变量$DIST_NEXT和$DISTANCE的用法

楼主(2024-03-11):
请教各位大神:KUKA机器人系统变量$DIST_NEXT和$DISTANCE的用法,这两个变量使用时有什么条件或变量辅助,最好有编程例子,非常感谢!

网友A:
两个都是调用测量距离的,第一个是倒下一点的距离,第二个是CP运动曲线长度。弧焊指令里面查得到两个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