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好点的液位计建议

楼主(2024-03-12):
液位计:用来测量液位上下限,输出4-20Ma或0-10V信号即可,不要求现场液位显示。

测量介质:液压油

设备:液压站。液压油属于非静止状态,工作过程有压力和液压油流动状态。

测量要求;

量程600——1500MM之间

液位计安装;因后续加装不能打孔攻丝,需法兰盘紧固螺丝安装。

建议:

测量精度高一些,误差小一些,没有特殊要求。现场环境灰尘、油渍、金属粉尘偏多。

好的建议请跟帖分享,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采用磁翻板液位计

网友B:
如果能选到微压差变送器,安装在油箱底部,利用油位高低变化产生的微压差输出信号。这个元件能选到估计价格要很高。

网友C:
川仪的仪表,可以咨询一下,之前一直用,效果还可以

网友D:
油气行业罗斯蒙特(Rosemount)的变送器用的多,特别是中石油中石化。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差压变送器,或者双法兰差压变送器(如川仪横河的EJA,罗斯蒙特的3051)。也可以使用磁致伸缩液位计进行测量。

网友F:
     SIEMENS 不是有液位计的吗? 有超声波的也有磁杆的

网友G:
推荐你考虑以下类型的液位计:

雷达液位计

雷达液位计适用于非接触式测量,不受介质颜色、密度、介电常数和温度变化的影响,具有高精度和稳定性。它能够输出4-20mA或0-10V信号,满足你的输出要求。同时,雷达液位计通常配备法兰盘安装,方便您进行安装。此外,雷达液位计还具有较强的抗灰尘和油渍污染的能力,适合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超声波液位计

超声波液位计也是一种非接触式测量仪器,对于液压油等介质具有良好的测量效果。它同样可以输出4-20mA或0-10V信号,并具备较高的测量精度。超声波液位计同样支持法兰盘安装,并且能够在灰尘和油渍较多的环境中正常工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超声波液位计的性能可能会受到介质表面波动和气泡的影响,因此在选择时需要考虑液压油的流动状态和压力变化。

可考虑以下品牌和型号:

  1. Emerson罗斯蒙特

    • 型号:3310系列导波雷达液位计

    • 特点:高精度,适用于多种介质测量,包括液压油。导波雷达技术使其能够在有压力和流动状态下稳定测量。支持法兰安装,输出4-20mA或0-10V信号,适合你的需求。

  2. Siemens西门子

    • 型号:Sitrans LR系列雷达液位计

    • 特点:西门子作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领军企业,其液位计产品在市场上广受好评。LR系列雷达液位计具有高精度、高稳定性,并且支持法兰安装,非常适合你的应用场景。

  3. VEGA

    • 型号:VEGAPULS 61/62/63系列雷达液位计

    • 特点:VEGA的雷达液位计以其卓越的性能和稳定性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这些型号支持法兰安装,测量精度高,适用于恶劣环境,能够满足你的测量需求。

网友H:
有油箱顶部安装雷达非接触式测距的方式来实现,实时显示液位数据都可以!

如果只是显示上下限的话,使用浮球式开关在液压油中应该也可以,只是材质需要另选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推荐你考虑以下类型的液位计:雷达液位计:雷达液位计适用于非接触式测量,不受介质颜色、密度、介电常数和温度变化的影响,具有高精度和稳定性。它能够输出4-20mA或0-10V信号,满足你的输出要求。同时,...



这个推荐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选到微压差变送器,安装在油箱底部,利用油位高低变化产生的微压差输出信号。这个元件能选到估计价格要很高。...

价格不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如果能选到微压差变送器,安装在油箱底部,利用油位高低变化产生的微压差输出信号。这个元件能选到估计价格要很高。...价格不菲!...



要求高还差那点钱?

网友J:
上咸鱼,找国外二手货,nice!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建议收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选到微压差变送器,安装在油箱底部,利用油位高低变化产生的微压差输出信号。这个元件能选到估计价格要很高。...



以前买过一个 量程是1.2米 奈盐酸腐蚀的  将近2k

网友K:
国外品牌罗斯蒙特  横河    国内品牌我们现在在用 天康 质量也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L(2024-04-12):
  • 磁翻板液位计:适用于各种容器的液位指示,特别是对于高温、高压、强腐蚀性介质的液位测量。

  • 雷达液位计:适用于各种复杂条件下的液位测量,包括高温、高压、有毒或腐蚀性介质。

  • 超声波液位计:适用于开放或封闭容器的液位测量,特别是对于无污染、无介质接触的场合。

  • 浮球液位计:适用于一般工业过程的液位控制和报警,简单可靠。

  • 电容式液位计:适用于导电性液体的液位测量,特别是对于粘稠或含固体颗粒的介质。

在选择液位计时,您还需要考虑液位计的安装方式、测量范围、介质的特性(如温度、压力、腐蚀性等),以及您的预算。

网友K(2024-05-17):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选到微压差变送器,安装在油箱底部,利用油位高低变化产生的微压差输出信号。这个元件能选到估计价格要很高。...



我用过的 那个叫投入式液位计

网友M:
液压油量程600——1500MM之间,如果最实惠就是电容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也可以测,雷达液位计的精度是最高

网友N(2025-02-15):
要高精度的,测量液位的上下限的还是选择磁致伸缩液位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