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保护继电器想应该加在变频器之前还是之后

楼主(2024-03-13):
想给电机加个相序保护继电器,想问应该加在变频器之前还是之后?谢谢

网友A:
在进电源处,前面

网友B:
变频器的功能包含实现相序继电器,

相序继电器一般安装电源接线处

网友C:
进变频器的RST随意调换,貌似电机都不会反转吧?需要调换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线才能正向与反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