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改变频控制对电机的影响

楼主(2024-03-13):
我们公司有一台10kV防爆电机,要改成高压变频控制,这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用变频方式对电机有好处才是,启动电流平滑,无冲击,但不建议低频运行,低频下电机自身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方式对电机有好处才是,启动电流平滑,无冲击,但不建议低频运行,低频下电机自身散热不好。...



其实我们用过很多低压普通电机改成变频器控制,明显的好处是电机轴承用得更久了,就是对机械部分好处还是多,低频时电机速度也低,电流相对也小,绕组发热也不大,对电机绕组绝缘及其他电气性能的影响就不清楚了。以前没用过普通高压电机改变频控制,这次公司有要求,心里没底,就是看有没有这方面熟悉的或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