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和S7-200 SMART OPC通信

楼主(2024-03-13):
求各位大神指教,中控室用iFIX 5.9需要读取现场控制站S7-200 SMART 中的变量,通过在S7-200 PC Access SMART中测试都没有问题,显示良好。但去OPC PowerTool中到添加ID时却总是跳下面的错误,。

网友A:
IFIX可以用IGS,KEPWARE,S7A等连接smart 200

网友A:
如果用PowerTool不能连接,可以试下第三方opc client连接试下,如果还是不可以,那就是dcom安全配置问题

OPC DA的访问方式现在也逐渐淘汰了。PC Access SMART很多用过的同行都反应效果不好

或者你下载个最新版的PC Access SMART试下。

网友B:
看看你OPC软件是不是过期了,没有破解,只能用1小时免费试用

网友C:
一步步教你西门子S7-200Smart如何与IFIX通信,很详细

https://www.sohu.com/a/284346550_754529

楼主:
刚才试了S7-200 PC Access SMART可以连上,就是到OPC添加ID时点击Browse Server就跳出连不上的提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OPC软件是不是过期了,没有破解,只能用1小时免费试用



PC Access SMART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不需要授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S7-200 PC Access SMART可以连上,就是到OPC添加ID时点击Browse Server就跳出连不上的提示。...



有没有试试第三方opc client?

网友D:
PC ACCESS 升级成最新版本的看一下,PC ACCESS 和IFIX OPC DA 有的版本有点冲突,可以选择其它的S7A或是第三方的IGS 或KEPWARE等等,也可以用西门子的SIMATIC NET也是可以的哦。仅供参考。

网友E(2024-06-30):
这个是典型的DA 2.0/3.0 兼容性问题,有客户在使用我的软件时遇到过。你可以到这里下载试试,我刚替客户解决类似的问题。有问题发我邮箱,websocket4opc@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