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lan宏文件的应用

楼主(2024-03-14):
各位请教一下,我在eplan中通过3D文件生成的宏文件,image.png比如这个断路器,但是在设备部件和符号中没有对应的图片以及电气符号  。这样导致我在3D控制柜里不能自动布线 和生成对应的清单

楼主:
请问这种有什么办法处理吗

网友A:
电气符号是要自己设计的,设计对应的多线原理图导出为宏文件。单一般断路器直接插入系统对应的符号,再导出为宏文件。在部件库里面新建部件,插入这个3D和符号宏文件。这样插入设备就有符号了

网友B:
缺什么就自己设计关联进去。

网友C:
工具-部件-管理:新建一个部件,名称型号等完善一下,在安装数据里关联3D宏和图片,(当一个部件实在没有3D文件时把长宽高补充好,一样能在3D图里展示)

网友C:
然后在原理图中插入一个符号,在符号上关联部件(如果一个符号看不到部件选项,在第一页把主功能勾上)

网友C:
这样就可以在3D图里显示出来了,一件生成部件表也会把信息拉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