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功率的电机电控箱怎么接地

楼主(2024-03-14):
额定电流有100A的电机,电控箱里应该用下面哪一个来做接地啊

楼主:
用接地汇流排的话还要考虑耐流值吗,感谢!

网友A:
与机架、电机外壳连接是大截面,其它控制回路压接到小端子就行。机柜有金属底板,钻孔、攻丝压接接地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