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3U-1PG使用问题

楼主(2024-03-15):
诸位坛内大佬,小弟刚开始学习使用FX3U-1PG模块,现在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前提:FX3U-1PG发送脉冲,是脉冲+方向的形式,也就是BFM#3bit8 =1

问题1BFM#4#5/#6/#7#8等一些速度要怎么理解?是指1S内发送多少脉冲吗?

问题2:现程序需实现手动/自动控制,在手动控制时,只需要导通BFM#25bit4bit5就行吗?那行走距离和频率怎么控制呢?

问题3:如果程序中使用了BFM#17#18/#19#20作为脉冲数和频率,那这是自动控制的脉冲数和频率,还是手动控制的脉冲数和频率?

问题4:在程序中,写了[DTOP K0 K17 K12000 K1][DTOP K0 K17 K-12000 K1],这两个程序段,这样写的程序,是手动控制还是自动控制?我在BFM#25bit7中使用的绝对地址,根据BFM#17#18的描述,当前地址为0,目标地址12000,是从0走向了12000,但到达目标地址后,当前地址会被覆盖成12000的地址吗?反向移动回原点,是不是要写[DTOP K0 K17 K0 K1]?但这样从方向+脉冲的形式来看,是原地不动的,这个要怎么用?

问题5BFM#25中的所有bit位,是导通一下断开就行,还是需要一直导通?Bit8这个位,是只要电机在原点位置,就一直导通它吗?那电机移走了,还需要导通吗?

问题6:当想让电机回原点时,是否可以用BFM#25中的bit6这个位,导通bit6之后,电机回原点,但在程序中如何设置原点,要给BFM#几写入数据?如果使用了这个命令,[DTOP K0 K17 K-12000 k1 ]这个指令就没用了?

希望诸位大佬不吝赐教,小弟拜谢~~~

网友A:
描述问题蛮清楚的,挺好,可以发你些程序参考参考实在不会再讲讲;v:Electric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