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机器人的T轴(第6轴)只能转正负180度

楼主(2024-03-15):
安川弧焊机器人调试时只能转正负180度,说明书上显示T轴(第6轴)最大-210到+210,在参数里改了软极限没用,维护模式里有显示的正负180度没有更改的选项。一圈可以焊完的焊道焊一半要起来要T轴出来转一圈才行,求大神帮助

网友A:
试试机器人界面的解除极限设为启用,机器人的软极限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机器人界面的解除极限设为启用,机器人的软极限就没用了



试过的不行点启用还没设置自动变成关闭了,默认应该是正负220,要不然只能恢复出厂设置,维护模式里面有显示6轴的活动范围就是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