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8F32T 屏修改IP 方法:u盘导入工程 怎么操作呀?

楼主(2024-03-15):
 HT8F32T 屏修改IP 方法:u盘导入工程 怎么操作呀?

网友A:
HT 系列触摸屏支持使用 U 盘将您的工程导入到 HMI,更新 HMI 的运行组态。如何使用 U 盘更新工程文件 编译工程 运行 HT8001CN,打开要更新的工程。点击编译 ,生成编译后的文件。 点击“下载”中的“提取工程另存为”,然后可以选择“另存为”的目录 文件 u-diskprj.bin 将被存储在所选的目录中。 拷贝编译后的文件到 U 盘 打开目录,复制 u-disk-prj.bin 到 U 盘。 插入 U 盘到 HMI 复制文件并重新更新工程 U 盘插入 HMI 后,HMI 显示窗口有提示,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 YES,进入更新状态。 重启 HMI,完成更新 重启 HMI 电源或点击屏幕上的“Restart”按钮重启 HMI。 注 :更新过程中不要断开 U 盘连接; 更新过程中保持 HMI 通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