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8F32T 屏修改IP 方法:拨码开关 怎么操作?

楼主(2024-03-15):
HT8F32T 屏修改 IP 方法:拨码开关 怎么操作?

网友A:
HT 系列触摸屏都有一个拨码开关,每个开关都有着相应的功能。

拨码开关功能列表

注: 拨码开关调整后需重新启动 HMI; 正常使用 HMI 时,请使用正常操作模式; 参数设定模式用于设定时间,亮度,IP 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