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插入西门子PLC没有原理图

楼主(2024-03-15):
EPLAN中已安装了从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的相对应的.edz格式的文件。

然后插入西门子PLC时只有如下图的:

就是没有如下图的:

网友A:
你插入时候按键盘上"Tab"切换试一下,如果实在没有就自己画一个也很简单

网友B:
对应的页类型是不是没选好,交互原理图还是安装板

网友C:
同一个文件,插入时可以切换变量,变量A/B/C.....,每个变量对应一种图

  • aasd

    试了一下 好像不行啊

网友D(2024-08-17):
就是最新下载的没有接线图,以前下载的都有

网友E: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各位大神是如何解决的

H。

网友(2024-10-10):
楼主有解决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F:
同问,楼主有解决方法吗?求分享

网友G(2024-11-14):
同问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H(2025-04-04):
有些模块确实没有这个,需要自己画,然后生成宏文件,选择宏变量添加到里面。

网友I(2025-06-18):
Shift+Tab     解决

  • 经测有效,感谢大哥!!!

网友J:
不错不错打赏50积分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