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1iP触摸屏

楼主(2024-03-15):
请问各位大师兄威纶通这款触摸屏,恢复出厂设置后不能下载程序,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A:
这个TK6071IQ屏哪来的USB下载呢?不是用U盘下载的吗???

网友B:
用U盘上传下载程序的。

你的操作不对

www.ytleader.com

网友C:
这种问题你找供应商会更方便吧。有些问题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以前我用过网口屏,下载不了的原因是诊断工具下面的那个RUNTIME那行不能勾选,真的是莫名其妙。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试一下,

网友D:
U盘下载最方便,把程序搞在U盘里面,按手册上步骤操作就行了,很方便

网友E:
IP系列屏常用,都是以太网下载程序,很OK

网友F:
EPPro读不了触摸屏,可以试下EP8000

网友G:
  1. IP地址或网络设置问题

  2. 软件或驱动问题

  3. 安全或权限设置

  4. 硬件连接问题

  5. 触摸屏内部问题

网友H:
USB下载很方便的,程序传到USB然后插到屏上面去,屏上即刻出现传输的提示,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网友I:
必须是数据线,有不良商家偷工减料只能充电

网友J:
试试用网线来传输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