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2000变频器37kw不定时报E010

楼主(2024-03-16):
如题,空载运行也是同样报E010模块保护(大约30分钟左右),检查了霍尔和IU,IV,IW电压都在20mv以下,驱动电路上电解电容也全部更换了,故障依旧,找不到方向了,请高手大神不吝赐教指点一二,谢谢!58912994-DE27-4BAC-83C3-548EFEBC6E53.png09A4B99B-A85D-4627-B773-164CF282C40A.jpeg

网友A:
  • 逆变模块保护。故障可能的原因:变频器瞬间过流;;输出三相有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风道堵塞或风扇损坏;环境温度过高;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松动;输出缺相;辅助电源损坏,驱动电压欠压;逆变模块桥臂直通;控制板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