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起门来讨论一个事,弱弱的问,你小声回答即可!

楼主(2024-03-17):
国外的一个项目,车间着火了,导致设备所有电缆线报废,电控柜也未能幸免。发几张图,大家看看这个柜子存在内伤吗?

最近几天客户在自行恢复供电,打算重启设备。

线槽高温软化

仪表高温后盖子脱落

温控仪高温煎烤后

电流表看来备受煎熬过

网友A:
得重新做个了吧

网友B:
控制线没烧,没粘连、短路,送电!那些盘面东西不值钱,换新。

送电试,没毛病就用。

网友C:
不差钱 都换了重新做。

网友D:
建议重新整改,出安全事故不是小事

网友E:
只能重新搞了,电缆外皮都烧了,万一后面再短路又着火了,后果惨不忍睹

网友F:
看机柜里的东西至少还能用,上电测试吧,现场的就不好说了吧!但是以后毛病不会少了!

网友G:
这种主要是线缆或者线皮被烤了,之后的绝缘电阻就不够了,很有可以以后用到高温天发热,再出现漏电,短路之类的,内伤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将就用可能能用,就是出了问题还是要你去的话,就建议直接换一个新的过去,毕竟国外跑一趟,你这点东西应该就够路费了

网友H:
仪表大概率不太行了吧,PLC要确定通道有没有问题。。。保险起见还是换新。。。

楼主:
感谢楼上的所有亲们建议,厂家已经购买配件,择日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仪表大概率不太行了吧,PLC要确定通道有没有问题。。。保险起见还是换新。。。...

仪表严重损坏,要更新。PLC还好了,上电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主要是线缆或者线皮被烤了,之后的绝缘电阻就不够了,很有可以以后用到高温天发热,再出现漏电,短路之类的,内伤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将就用可能能用,就是出了问题还是要你去的话,就建议直接换一个新的过去,毕...

柜内部分高温受热电线已更换,外部主电缆全部换新,设备正常运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