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接地保护线的线径为什么低于主线线径呢?

楼主(2024-03-18):
如标题所示,目前的配电方式基本上是三相五线制了。为了确保接地线具有足够的导电能力,能够有效地将可能产生的静电或漏电电流导入大地,接地线的线径通常应该等于或者大于相线的线径啊!

但是,在实际购买到的电缆中,零线和保护接地线的径是一致的,主线的线径却是大于保护接地线线径的,例如:16*3+10*2、95*3+70*2、150*3+120*2,当然4*1+1*1的类型也有,但不是主流啊。怎么解释这种情况?是为了节约成本吗?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也说说自己在做项目时,接地线和零线是怎么选择的呢?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用户奖励30积分-20MP不等

网友A:
根据CE的标准,接地线不能小于主线路的线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CE的标准,接地线不能小于主线路的线径。

但是厂家生产的线缆和现场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零线和接地线的线径都是小于相线的啊!

网友B:
还要根据项目现场供配电的实际情况及要求,目前主流的低压供配电系统是TN-S  三相五线系统,一般变压器中性点与低压配电间的N、S为一点而其功能不一样,3+2的为了节约成本,但对于要求严格的配电系统中是要求零线与相线同截面。

网友C:
目前的配电方式中的三相五线制确实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它确保了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这种配电方式中,确实要求接地线具有足够的导电能力,以便将可能产生的静电或漏电电流有效地导入大地,从而保护设备和人员的安全。

关于你提到的电缆规格问题,例如163+102、953+702、1503+1202等,这种设计并不是为了节约成本,而是基于实际使用需求和工程安全考虑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主线的线径大于保护接地线线径,是为了满足电流传输和电压稳定性的需求。主线承载的是整个系统的主要电流,因此需要具有更大的截面积来减小电阻,降低线路损耗,确保电力传输的效率。

而保护接地线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低阻抗的接地路径,将可能产生的漏电电流迅速导入大地,从而防止电击和火灾等安全事故的发生。虽然保护接地线也需要具有一定的导电能力,但其线径并不一定需要等于或大于相线。这是因为保护接地线通常不承载正常工作电流,只是在发生漏电或故障时才发挥作用。

此外,电缆的设计和生产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材料的导电性能、电缆的敷设方式、环境温度等。因此,在选择电缆规格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和高效运行。

网友D:
单相负荷零线与火线等截面; 三相负荷由于负载相对较均匀所以零线回路电流较小,一般规定小于火线一个截面等级。

网友E:
标准没有规定一般情况零线、保护线与相线同截面,规定了特殊情况,复制在下面:

4.1.4  在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中,N线或PEN线截面积应符合以下规定:

4.1.4.1  当用电负荷大部分为单相负荷或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时,其N 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

4.1.4.2  以气体放电灯为主要负荷的回路中,其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

4.1.4.3  给可控硅调光或计算机供电的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其N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两倍。

对于TN-S系统,PE线没有电流通过,对截面没有更高要求。所以,目前应用的5芯电缆截面规格正常、合理。5芯电缆有2种,俗称大地线、小地线,比相线小一规格的是大地线,正常我们应用的电缆不止小一规格。

网友F:
没有深入研究过,之前一直都是认为是出于经济问题考虑才这样设计的。

网友G:
通用要求:

相线的粗细是根据其承载的电流大小来确定的。PE线的主要作用是确保电气安全,将可能的漏电电流引入地下,因此其粗细应能够安全地承载这些电流。一般来说,PE线的截面积应不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一半,以确保在出现漏电或短路时,PE线能够有效地承载并分散电流

在低压配电中:

  • 当火线的相线小于等于16平方毫米时,选择地线PE应该和火线是一样粗细的。

  • 当火线的截面积大于16平方毫米且小于等于35平方毫米时,地线可以选择最小截面积16平方毫米的线。

  • 当火线的相线截面积大于35平方毫米时,地线应该选择和火线截面积一半的电线。

网友H:
其实市场所生产购买的动力电缆线大多数都是PE线比火线小一个规格,除非定制要求除外。

至于为什么PE线要小,以上楼主已经充分说明了原因,也有类似规范可以查阅。

希望大家在设计、施工中严格遵守设计和施工规范进行作业。一旦出了问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查阅了部分资料如下,仅供参考:

1、PE最小截面积

①每根PE的截面积均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GB 16895.21-2004的第411.1条的要求,并应能承受预期的故障电流。PE的最小截面积可安下式计算,也可以按表1确定。 表1 PE的最小截面积

②不属于电缆的一部分或不与相线共处同一外护物之内的每根PE,其截面积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有防机械损伤保护:铜为2.5mm2,铝为16mm2; ◆没有防机械损伤保护:铜为4mm2,铝为16mm2; ③当两个或更多个回路公用一个保护导体时,其截面积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按回路中遭受最严重的预期故障电流和动作时间,其截面积按本条第1款计算; ◆对应于回路中的最大相线截面积,其截面积按表1选定。

2、PE线的要求 ①PE应由下列一种或多种导体组成: ◆多芯电缆中的芯线; ◆与带电线共同的外护物(绝缘的或裸露的线); ◆金属电缆护套、电缆屏蔽层、电缆铠装、金属编织物、同心线、金属导管。 ②装置中包括带金属外护物的设备,其金属外护物或框架同时满足下列要求时,可用做保护导体: ◆能利用结构或适当的连接,使对机械、化学或电化学损伤的防护性能得到保护,并保持电气连续性; ◆在每个预留的分接点上,允许与其他保护导体连接。 ③下列金属部分不应作为PE或保护连接导体: ◆金属水管; ◆含有可燃性气体或液体的金属管道; ◆正常使用中承受机械应力的结构部分; 柔性或可弯曲金属导管(用于保护接地或保护联结目的而特别设计的除外); ◆柔性金属部件; ◆支撑线。

3、PEN线的要求 ①PEN应只在固定的电气装置中采用,铜的截面积不应小于10mm2或铝的截面积不应小于16mm2。 ②PEN应按可能遭受的最高电压加以绝缘。 ③从装置的任一点起,N和PE分别采用单独的导体时,不允许该N再连接到装置的任何其他的接地部分,允许由PEN分接出的PE和PEN超过一根以上。PE和N,可分别设置单独的端子或母线,PEN应接到为PE预设的端子或母线上。

网友I:
因为地线相当于没电阻,但是物体例如人体是有电阻的,因此电流会以好走的道路来走,而不选择有电阻的物体。因此地线越比火线粗才越安全。接地线线径国家标准 地线的线径不小于1.5倍相线的线径,接地电值不大于4欧姆,设备保护接地线线径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是设备的工作电流大小

网友J:
低压柜中性母线和保护导体的截面积

中性母线(N)截面积 S 中大小的选择:当相线截面积 S >10 mm2, S =1/2S ,但不 得小于 10 mm2;当相线截面积 S < 10 mm2 ,则 S =S 相。

保护导体(PE)截面积参见下表:

相导线的截面积 mm2

相应保护导体(PE)的最小截面积 mm2

S   < 16

S

16 <S   < 35

35 < S < 400

S/2

400 < S < 800

S>800

S/4

网友K:
我的理解是一般用电系统的地线有漏电,电流也是比较小的,所以不用设置那么大线径

网友E:
这个问题有相关国家标准,设计时按标准规定做。

供电保护系统和接地技术看似简单,多数人没理解,或者误解,给工作带来许多麻烦,应该予以重视。

网友L:
国家标准GB/T 7251.1-2013《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对PE线和中性线的线径有规定v2-cd45548e50d4e1caa08d72311389ebc0_r.jpg

可供一般性施工选配中性线和保护线导线时参考。

网友E:
这个问题涉及几个标准:GB500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T/19862《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等,有几个标准都涉及这个问题,不祥查了。

题目中提到的放静电,对地线没要求,接地电阻100Ω以下就可以;三相五线也不是供电系统基本要求,三相五线只为安装漏保,没有安装漏保的供电线路,应该采用三相四线;除了特殊场合,漏保能不用尽量不用,影响供电可靠性。

现在商品供应的电缆规格,不论大地线还是小地线都符合应用要求,特殊情况可以另增加敷设地线。

网友M: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 1

网友M:
看看

工业与民用供配电设计手册4

网友N:
16平以下应该是一样粗的,你看到不一样粗那可能是非标的线缆,目的就是省成本。35-400平的是相线的一半。

网友O:
在工作中,不论是高压还是低压一般要求是零线、地线比相线低一个规格,现在高压还好,低压的零线和地线 有的会比相线低一半吧,或者直接用3火1零的电缆,地线用不小于6mm²的铜线或者是扁铁。我想了一下现在技术进步了 ,基本上都是用的 变频、伺服、开关电压、变压器、中间继电器、PLC等等,零线的电流也小了,所以才敢用比相线小一半的零、地线或者只是零线,再一个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吧。之前我确实见过零线负载比较大把零线烧断的,现在周边再没有看到过,最大也就是零线虚接。

网友P:
以前没有接触过,一直以为是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E:
“技术进步了”零线电流才大,早期用电设备很少非线性负载,三相平衡,零线电流很小。目前的用电负荷,非线性负载多,谐波成分大,污染电网同时零线电流也大,大到超过相线电流,即使三相平衡。

现在使用真有效值电流表的多了,才能测量出来零线电流大,过去用的普通电流表,对波形畸变电流不能准确测量。

我年轻那时,做供电设计选择导线截面原则是:小截面10mm²以下,零线都用2.5mm²;35mm²以下用10mm²做零线;再大截面电缆零线截面甚至小5级,比如3*185+1*50。那时做设计不一定符合国家标准,只是按照短路保护要求,发生短路时,能跳闸断开电源不烧坏零线,既看上一级保护装置选择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进步了”零线电流才大,早期用电设备很少非线性负载,三相平衡,零线电流很小。目前的用电负荷,非线性负载多,谐波成分大,污染电网同时零线电流也大,大到超过相线电流,即使三相平衡。现在使用真有效值电流...

李工从业多年,有没有遇到过零线截面选小了,最后因为电流大被熔断的情况,可以给我们讲讲。

网友E:
遇到过零线温度较高的情况,烧熔的没遇到过。

我们一次做消防检测,照明负载,一大片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用真有效值表测量零线,在三相大致平衡的情况下,零线电流大于相线,零线温度40多度。这是在电线截面选择很大富余的情况下,如果接近安全载流量选择导线,估计零线要承担不了。

网友B(2024-06-14):
GB标准要求,大于16平的相线,N和PE是小些,这是GB

CE标准不同,需要订制符合CE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