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触摸屏和下位机通信问题

楼主(2024-03-18):
请问,我有个昆仑的触摸屏接下位机,用的232转ttl通信,但是却不能正常收发,短接rx和tx可以发送但是还是不能接收下位机的消息,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驱动里面有个通讯状态,可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B:
232和TTL通讯需要把5号线也接上也就是发送器和接收器共地GND

网友C:
协议支持你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