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20的IP地址丢失后,如何找回 IP地址

楼主(2024-03-18):
LK220的IP地址丢失后,如何找回 IP地址

网友A:
1)LK220-B03 及以上版本可以通过IP扫描工具识别 IP:

  通过小工具的 IP 扫描功能,可以查找局域网内所有控制器的IP地址。

  IP 扫描不支持路由级联,如果局域网中接入了路由器,则路由器接入的设备IP无法扫描到。

  如果 PC 机为多网卡, 您需要在扫描前,检查接入网络的网卡型号,并在小 工具中进行配置,以确保通讯口正确。

  在菜单栏中, 单击【工具】 —【辅助工具】 —【2 控制器操作】,打开控制器 操作界面, 单击“IP 扫描”标签页;在“通讯接口”下拉框中, 选择网卡型号; 单击查找 CPU 按钮。

  开始扫描,窗口中显示已扫描到的控制器及 IP 地址。所有控制器查找结束 后,提示扫描完成。

2)LK220-B02 及以下版本没有 IP 扫描工具, 可采用恢复出厂设置的办法把 IP 地址恢复成默认 IP 地址: 129.0.0.250 和 128.0.0.250。具体方法如下:

  把钥匙开关从 REM→PRG→REM→PRG→REM 顺序操作,该操作如果在 1.5 s 之内完成, CPU 进入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在此过程中, FRC 灯和 BAT 灯闪烁。 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完成后, FRC 灯和 BAT 灯停止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