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630S 模块 SOE 功能使用方法

楼主(2024-03-18):
LK630S 模块 SOE 功能怎么使用呀 使用方法

网友A:
LK630S模块SOE功能使用方法

SOE功能说明:

  控制器实时记录已使能SOE功能的BOOL型变量的历史事件信息。每当值从TRUE变为FALSE,或从FALSE变为TRUE,均会记录一次值跳变,可保存6000事件信息。

  当您需要查看历史信息时,可从控制器读取SOE信息。SOE信息将以“.xls”格式被保存在本地路径。

事件信息详见下

控制器工程修改引起的历史事件不可追朔说明:

1、变量被删除后,之前的历史事件不可追溯。

2、变量重命名后,之前的历史事件显示为当前最新变量名。

使用要求:

1、变量已使能 SOE功能。
2、当前工程已下装。
3、Safety FA-AutoThink离线状态。

4、控制器固件版本为 LK220S-A03及以上版本。

使用步骤:

1步:单击【在线】菜单。

2步:选择【SOE信息读取】命令。将弹出确认对话框。

3步:单击确定按钮。将弹出另存为对话框。

4步:输入文件名并选择保存路径。
5步:单击保存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