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SMART 脉冲问题

楼主(2024-03-18):
刚接触西门子smart   PLC,用pls指令控制步进电机,运转正常,想用昆仑通态触摸屏控制SMW68频率,和SMW72脉冲量,请问选择什么变量C678B1EF276D50E6A062B90D10A37F86320.png,还有怎样在触摸屏上显示Q0.0的输出信号,

网友A:
Q0.0的输出信号就是最基本的开关量,在触摸屏可以组态一个指示灯通过颜色变化来表达。诸如绿色代表关0,红色代表开1

你说的SMW68频率和SMW72脉冲量可以在PLC使用V变量来表达。触摸屏组态,诸如组态一个VW0输入框,一个VW10输入框分别输入改变值。

楼主:
谢谢您,我试来不行,现在Q0,0输出灯也亮,控制的步进电机也转,但用PLC监控状态Q0.0没有输出,把Q0.0作为一个常开点,即使Q0.0输出灯亮了,监控状态下也不导通,SMW68频率,SMW72脉冲量,用各种V变量也传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