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解起重机起升电阻

楼主(2024-03-18):
我接手时全部线都拆了,现在又让接呢。我想请教一下最后吸合的那个接触器图纸上不显示怎么接线啊?剩下的那个是什么接触器啊?看着也像是电阻上的,电阻器也坏了,还没买

网友A:
这段话没看懂。

变频器广泛应用的今天,还有用电阻调速的?

网友B:
这种是接触器切除三相平衡电阻(也有三相不平衡电阻模式,主要靠联动台控制)调节绕线式电动机速度用,以前常用。现在变频器应用的较多。

各自有各自优缺点,这种调速方式经济简单,但调速不平稳。没有变频器调速平滑。主要应用在起重机大小车运行机构上面。

调速原理就是按照设计发出指令(有些是联动台,有些是遥控器延时操作),初始状态电阻完全串入转子三相绕,在指令下逐步一级一级切除电阻,直到最后一组接触器吸合,所串入电阻基本完全切除。电动机达到最高转速。

看你原理图,接触器触电属于三角形连接方式,也有星型连接方式在使用。

最后一个接触器从原理图看,不属于电阻切除用的。把原理图发完整一下,分析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接触器切除三相平衡电阻(也有三相不平衡电阻模式,主要靠联动台控制)调节绕线式电动机速度用,以前常用。现在变频器应用的较多。各自有各自优缺点,这种调速方式经济简单,但调速不平稳。没有变频器调速平滑...



怎么看出的角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ile-lyc"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种是接触器切除三相平衡电阻(也有三相不平衡电阻模式,主要靠联动台控制)调节绕线式电动机速度用,以前常用。现在变频器应用的较多。各...

接触器三个触点看做电动机三相绕组的话,首尾连接。如果接触器上端或下端三个点短接,下端或上端引出三根线到电阻箱,算星接。我们都这么叫法!

网友A:
接触器每个触头只接一根线是角接,他的图纸中每个接触器触头接了不止一根线,是角接吗?

楼主:
谢谢大家,不搞了,甲方嫌弃这电器太旧。全部换新电器

网友C:
这活,我擅长啊,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降压启动,老式起重机多数这种,现在还有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活,我擅长啊,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降压启动,老式起重机多数这种,现在还有很多的。...

是的,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