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途WINCC_V16记录-数据库功能

楼主(2024-03-18):
数据记录在数据库中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可以直接调用历史数据吗?

我想访问历史数据,生成报表,请问该如何实现(不想单独安装SQL数据库)?

请有经验的朋友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不想单独安装SQL数据库数据没地方存,数据量大的话还是数据库方便

网友B:
博图WINCC_V16中的数据记录功能在数据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数据记录功能允许你将工业现场的各种数据实时或定期地记录到数据库中,以便后续的分析、处理或查询。这些数据可能包括设备的运行状态、工艺参数、报警信息等。

将数据记录在数据库中有以下几个主要作用:

  1. 历史数据保存:数据库可以长期保存大量的历史数据,使得用户可以随时回顾过去的数据,了解设备的运行状况或工艺过程的变化。

  2. 数据分析:通过对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设备运行的趋势、预测潜在的问题或优化工艺参数。

  3. 报警与事件处理:当设备发生故障或异常时,数据库可以记录相关的报警和事件信息,帮助用户快速定位问题并进行处理。

  4. 报告与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可以用于生成各种报告和统计图表,为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在博图WINCC_V16中,你可以直接调用历史数据。WINCC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和接口,使得用户能够方便地查询、处理和展示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你可以使用SQL查询语句来检索数据,也可以使用WINCC的内置函数和脚本来处理数据。此外,WINCC还支持将数据导出到Excel或其他格式的文件中,方便用户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处理。

网友C:
SQLite  轻量化数据库装一个

网友D:
我用过经典wincc用里面变量归档功能就能存储数据,但是必须得装数据库啊 要不你数据存哪。至于报表,看你是什么样的报表了,最好是写脚本,把你需要的数据导出到指定的excel里面。博图wincc里面应该也能实现

网友E:
只需要装个SSMS就可以了,数据库已经安装好了。装个管理工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需要装个SSMS就可以了,数据库已经安装好了。装个管理工具就可以...



好像是哦,我看我的系统里已经安装了my sql2008和2016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经典wincc用里面变量归档功能就能存储数据,但是必须得装数据库啊 要不你数据存哪。至于报表,看你是什么样的报表了,最好是写脚本,把你需要的数据导出到指定的excel里面。博图wincc里面应该...



要用 professional 版本

网友G(2024-05-30):
5楼主正解,如果使用pro版本可以直接使用报表控件,用adance版本就需要写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