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悬赏,求科普西门子软件的软狗,硬狗,免狗

楼主(2024-03-19):
一直用日系的PLC,最近想学习下欧系的。西门子博图和WINCC听说很多的免狗,软狗,硬狗。到底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又博图和WINCC是集成在一起了?

以前是不集成的?所以需要软狗,硬狗什么的?

网友A:
软硬狗是针对wincc说的,硬狗就是电脑主机后面需要插一个类似U盘的东西,这种东西属于wincc软件的正版 需要花钱买的。多少点多少钱,跟组态王差不多的销售形式。软狗就是软件破解版,不用花钱,但是功能上给你做了阉割,但是一般项目也够用了。

博图可以编PLC 触摸屏  博图wincc,以上3是集成在博图软件里面的。有个单独软件叫经典wincc版本号7.3 7.4 7.5 8.0这类的是一个单独的wincc软件。

网友B:
1、免狗就是盗版。

2、软狗就是针对亚洲以外地区,只需要软授权就可以。

3、硬狗就是针对亚洲地区的授权。

博图与WinCC并没有合并在一起,你可以选择WinCC或者博图WinCC,两者不兼容,你只可以选择一种。

硬狗主要针对亚洲地区,特别使用简体中文地区,原因是,中国人........

Have Fun!

网友C:
  1. 亚洲版从7.x开始引入硬狗。即wincc上没有硬狗只有授权是认为没有授权的

  2. 欧洲版不存在硬狗。可以使用EKB正常授权

  3. 免狗即是用软件的形式替换硬件狗。即是盗版的,破解版之类

  4. TIA WINCC和SIMATIC WINCC是两个不同的软件,授权不同。(免狗可以通用,授权不通用)

  5. TIA WINCC和SIMATIC WINCC都可以通过SIM-EKB授权

网友D:
自己玩就免狗,项目还是要正版

网友E:
免狗就是不需要任何授权可以直接用,相当于免费版。

软狗,属于远程狗的一种,就是读取你得电脑网卡MAC地址,然后给你一个软件授权,你只要装在你得电脑上就可以获得软件使用授权,无论你重装系统还是重装软件,只要你不更换网卡,这个授权对你这台电脑永久生效,不过这种授权一般是限时的,或者试用版的,到期后就失效了,想重新使用就得提供MAC地址重新申请。还有一种是连接软授权服务器的,就是你打开软件后,软件会连接一个服务器来获取授权,一般这种用在云服务器上。不过对于WINCC这样的软授权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免狗的意思,你只是得操作一番而已。

硬狗,这个就说法多了,常见的safenet锁,深思锁这些就是把锁号和软件的授权点数绑定一下,然后装完软件后装硬锁的驱动,软件运行就可以从这个硬件锁里读取授权信息了,当然这只是硬锁的常规用法。非常规的用法就是,我的软件在发布前购买了你的锁给我的软件加密,然后我的软件破解版在坊间疯传,然后你就得给我去处理这种事,我追你责,你陪我钱,就有那种买保险的理赔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