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和小品牌PLC怎么连接通讯

楼主(2024-03-19):
使用的台达触摸屏B07S411,使用Sixnet的PLC,但台达触摸屏软件里没有Sixnet PLC的选项,想问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通讯,触摸屏怎么读取PLC内部的寄存器,谢谢

网友A:
基本上大多数的PLC都会支持Modbus,否则你可以换品牌了。

HAVE Fun!

网友B:
北京西斯耐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的产品?

不是网关plc一体机了 ?

网友C:
不是必须找对应的PLC品牌选项,这样的话也不现实。你先弄明白使用的PLC支不支持Modbus或者TCP/IP协议,支持以上任意一个协议,一般触摸屏都会有对应的通用协议可以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必须找对应的PLC品牌选项,这样的话也不现实。你先弄明白使用的PLC支不支持Modbus或者TCP/IP协议,支持以上任意一个协议,一般触摸屏都会有对应的通用协议可以选用。...

        -----------------------------------------------------------------点赞!

网友D:
标准通用协议应该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