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从CPU读取程序显示无法离线确认模块BCU370

楼主(2024-03-19):
如标题所示:

使用西门子从设备中上传,显示无法离线确认模块BCU370(gsdml-2.2-hilschernt.50-en pns-20110824-152000.xml),是否只要安装对应的gsd文件,即可读取成功?

网友A:
你需要先将这个模块的GSD文件添加到TIA中;然后上传的时候TIA 才会认识知道这个模块是什么。否则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将这个模块的GSD文件添加到TIA中;然后上传的时候TIA 才会认识知道这个模块是什么。否则上传不了...



官网没有找到这个GSD文件,厂家那边也不给,说是机密,您那能找到这个文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