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S变频器485 通讯问题

楼主(2024-03-20):
请教一下诸位大神:LS变频器SV-iG5A和SVi5两个型号变频器使用485通讯与PLC通讯,在PLC通讯程序不修改的情况下,两个型号的变频器可以互换吗?两台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一致。

网友A:
可以,一般同一厂家同等类别的变频器参数基本都是一样的,具体你得看两台变频器的说明书,如果通讯地址一样就可以替换。不一样就得动一动PLC程序,也不是很麻烦的事。

网友B:
感觉协议应该是一样的

一个品牌的不同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