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控触摸屏升级镜像后黑屏

楼主(2024-03-20):
维控触摸屏LEVI-777T原工程修改后再下载进触摸屏,部分字体格式不显示,官方客服提供镜像升级0S文件,在电脑上通过软件下载进触摸屏后,不开机,红灯亮,绿灯闪一下,蜂鸣器长响一声,屏幕不亮,不显示logo,电脑无法识别USB通讯端口,请教如何维修,最好有操作细节

网友A:
找官方了.

网友B:
一些通用的检查步骤:

  1. 检查电源和连接

    • 确保触摸屏的电源连接正常,没有松动或损坏。

    • 检查所有的连接线和接口,确保它们牢固且没有损坏。

  2. 恢复出厂设置

    • 如果触摸屏有硬件上的恢复按钮或开关,尝试进行硬件复位操作,以恢复到出厂设置。

    • 注意:此操作会清除所有数据和配置,确保之前已经备份了重要数据。

  3. 检查USB通讯端口

    • 尝试使用不同的USB线连接电脑和触摸屏,以排除USB线损坏的可能性。

    • 检查电脑的USB端口是否正常工作,可以尝试连接其他设备看是否能正常识别。

  4. 使用其他电脑进行下载

    • 尝试使用另一台电脑进行下载操作,以排除当前电脑的问题。

  5. 检查触摸屏的硬件

    • 打开触摸屏的外壳(如果可能的话),检查是否有明显的硬件损坏或异常。

    • 注意:在打开外壳之前,请确保已经断开电源,并且遵循相关的安全操作指南。

  6. 联系<此处内容被屏蔽>人员

    • 如果以上步骤都无法解决问题,建议联系专业的触摸屏维修人员或维控的官方售后服务中心。

    • 提供详细的故障描述和已经尝试过的解决步骤,以便维修人员能够更快地定位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

  7. 考虑更换触摸屏

    • 如果触摸屏的硬件损坏严重或无法修复,可能需要考虑更换新的触摸屏。

网友C:
估计要返厂重新刷机了

网友D:
触摸屏有个复位按钮的,一般有个橡胶塞子塞住的,你找找复位试一下。还不行就返厂处理吧,毕竟是官方指导你搞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