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XA变频器AI输入受干扰

楼主(2024-03-20):
厂内有一台锅炉鼓风机75kw,以前用的是MM430变频器,后更换为G120XA变频器,刚开始更换完后,运行正常,但是半年以后出现以下问题:当把AI给定信号线不接变频器时,测的4-20mA很稳定,但是一旦接上变频器后,总是出现信号变大的问题,怀疑是干扰,也在接入变频器测加装了信号隔离模块,但还是会出现信号变大的情况。

有没有高手能够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看你的接地了,有的输入接地就已经干扰了,所以可以测试不接地看看.
2.通信线建议用 带屏蔽的双绞线.
3.电机的出线报锡箔纸
4.电机载波调低点.
5.通信的波特率改9600.
6.总之慢慢测试

网友B:
上级控制系统AO模块换一个通道,或通道之间加一个小电阻。

网友C:
是不是有电压 串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