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使用最简便的DLT645协议转换器

楼主(2024-03-21):
该协议转换器可将带DL/T645协议接口的电能表(如威胜电能表)转成以太网通讯(Modbus TCP协议或S7-300TCP/IP协议),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等可以使用TCP/IP驱动与DLT645/TCP(PLUS)协议转换器连接,也可以用ModbusTCP驱动连接。

该产品可根据DLT645/TCP(PLUS)参数设置插件自行选择电能表所需数据以及波特率、等待时间等。

该协议转换器最多支持连接10个电能表,用户可自行选择29个数据表格中的任意参数与上位机通讯

该转换器与电能表通讯的参数用户可自行调整:包括协议、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转换器命令发送间隔时间以及等待数据返回时间。

楼主:
下面介绍下使用方法和通讯实例:

(1)下载DLT645/TCP(PLUS)参数设置插件

附件:DLT645_TCP(PLUS).rar

(2)点击自动获取IP地址,默认为:192.168.1.10
(3)选择对应协议类型等参数,双击序号0槽位,添加所需要的数据标识编码,如对应DL/T645-2007的A相电流:02 02 01 00
(4)将所需要的数据标识填好后,点击“下载参数到硬件DLT645/TCP中”71346ada0631ad121f7630c2db245716_64c48074a226c20c123cdba8c20b3c9300534161.jpg
(5)DLT645/TCP(PLUS)参数设置插件压缩包里提供了两种默认文件,这里提供一共29个数据标识(后文对应地址关系表格所有数据),通过设置插件可直接打开此文件,方便快速调试,用户无需再次建立数据标识。

楼主:
与Modbus Poll通讯实例(以DL/T645-2007协议电能表为例):

1.通过DLT645/TCP(PLUS)参数设置插件直接打开2007协议默认参数文件,然后点击“下载参数到硬件DLT645/TCP中”

2.电能表选择0号表地址,并将其地址填入
3.打开Modbus Poll软件,点击菜单栏里“Setup”,定义如下参数
4.点击菜单栏里的“Connection”,填写如下参数
5.读到参数如下,即为DL/T645-2007协议表格中所有数据

楼主:
WinCC 演示程序:
该转换器可以转换成两种通讯协议,一种是 S7-300 TCP/IP,另外一种是Modbus TCPIP,下面分别介绍下这两种方式的连接方法,实际连接时您只需选择一种方式连接即可。
1. 通过 S7-300 TCP/IP 驱动连接(1)打开 Wincc,双击变量管理,打开变量管理器,添加驱动:

楼主:
(2) 右键单击变量管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驱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图所示

(4) 添加好驱动之后,右键单击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下的 TCP/IP ,在弹出的菜 中选择系统参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单位选项卡

在逻辑设备名称选框中选择驱动为:网卡名.TCPIP. 1

(5)右键点击 TCP/IP,选择新建连接,在 TCP/IP 选项下会生成一个名为 NewConnection_ 1

新连接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