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可以连接无线遥控吗?求高人提供点思路

楼主(2024-03-21):
是一个智能小车项目,需要手柄遥控操作,但不知道硬件需要什么,遥控端的信号以什么形式发送给PLC,没有相关资料,望高手指点。

网友A:
遥控都配有结接收机的吧,接收机和PLC配合

网友B:
买无线的东西,也就是控制器-串口转无线,无线再次转串口-PLC(不清楚你是什么协议)这样的方式就行

网友C:
PLC是什么plc?

前几天做了个项目,移动小车是西门子的,选用的是西门子的无线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