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通TK6071iP触摸屏提示工程文件错误

楼主(2024-03-21):
求教各位前辈:威纶通TK6071iP触摸屏用U盘下载,提示工程文件错误,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不知IP与IQ是否一样?

网友B:
不是都问过了

这是IQ的

只能用u盘下载

自己先把型号搞清楚。

网友C:
唉,你需要用软件的建立U盘下载……说多也累了,自己百度一个视频看看,怎么使用U盘下载吧

楼主:
新手上路问题多,能和大佬门交流,也是一种进步,谢谢指点。

网友D:
IP可以用USB线下载,IQ只能用U盘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