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功能类-启动、停止功能

楼主(2024-03-22):
动作执行之前,都需要用启动开关给入信号,启动开关有信号,动作的开始执行,启动开关断 开信号,动作停止。所以可以用一个按键控制动作的启动停止。

【控制要求】

按下开关,a,b,c,d灯同时点亮,延时2s,再按着d,c,b,a的顺序依次熄灭且每次熄灭保持1s。动作 执行一次后停止。

【动作分析】

按下开关,就是一个等待输入信号;延时2s,采用延时等待指令,等待2s;a,b,c,d灯同时点亮, 就是触发输出端为通状态,a,b,c,d为4个输出端,可选用Y0,Y1,Y2,Y3分别代表a,b,c,d灯;接 着就是d,c,b,a的顺序依次熄灭且每次熄灭保持1s,这里每个灯熄灭,用到了两条指令,先是用触发输 出,触发Y端为断状态,就是熄灭的状态,再用延时等待指令,等待1s,这样就是一个灯熄灭1s。 动作执行一次停止,按下启动开关时,再断开信号就可以了。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0-按键开关。

输出端别名修改:Y0:a灯、Y1:b灯、Y2:c灯、Y3:d灯。

【程序编辑】

根据流程图编程,按下开关,添加“等待输入”指令;a,b,c,d灯同时点亮实际是4 条触发输出指令,在编辑程序的时候就要分别列开。在编程软件JS_PRGMR中,可以一 条指令触发多个输出端口。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程序调试有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试环”,选择下发 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