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帮帮忙!!!!

楼主(2024-03-23):
请问这种电机接法,顺便能不能讲解一下,谢谢!各位,帮帮忙!急!

网友A:
这应该是三角形接法,正反转

网友B:
图不太清楚,应该是一个星-三角形电动机接线图,星形启动,完成后切换成三角形运行。减少电机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C:
这个图画的确实挺烧脑的,我看了半天也没研究好电机那一部分到底是星三角还是正反转,主要是接触器触点看不太清楚,其他地方我看了下大概是有两个变压器将380变成220然后去驱动几个接触器线圈,可能是这样,最后还有个整流桥把交流整成直流带了一个喇叭一样的东西。看起来像是老外画的图,怎么会这样,老外的图应该很规范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画的确实挺烧脑的,我看了半天也没研究好电机那一部分到底是星三角还是正反转,主要是接触器触点看不太清楚,其他地方我看了下大概是有两个变压器将380变成220然后去驱动几个接触器线圈,可能是这样,最...



主要是PDF好像没法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