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15R冗余PLC通讯

楼主(2024-03-24):
(图片)

网友A:
用智能io从站,将1200导出gsdml文件

楼主:
@菜鸟85,这种方法有限制吧,标准CPU要选择作为智能IO设备,还得映射,不便操作,版本也有限制

网友B:
可以转换下思路,用HMI转换下,

楼主:
@yang20908  能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转换下思路,用HMI转换下,



能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可以转换下思路,用HMI转换下,】进行回复:        -----------------------------------...



HMI与1200和1500连接,HMI读取1200的变量内部转换下输出给1500

网友C:
1200创建modbus TCP服务端,1500R系统去读写

网友D:
如果你不是要求实时通讯的话,可以用S7的单边通信。用PUT\GET指令。前提你要知道通讯数据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