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小的问题

楼主(2024-03-24):
哪位兄弟知道,中达优控触屏怎样上载程序。

网友A:
通讯线,USB的或者网线,对应的编程平台软件不就行了?

网友B:
首先得选对软件,用对数据线。其次根据软件和屏进行正确设定。第三根据说明进行下载

网友C:
中达优控触屏上载程序的过程通常涉及通过特定的接口将程序文件传输到设备中。以下是两种常见的上载程序方法:

  1. 通过USB接口上载

  • 将画面文件或程序文件保存在电脑中。

  • 使用USB线将电脑与中达优控触屏连接起来。

  • 在电脑上找到触屏设备的驱动或专用软件,打开它。

  • 在软件中找到上载或传输文件的选项,选择保存在电脑中的程序文件。

  • 按照软件的指引,完成文件的传输或上载过程。

  1. 通过网络接口上载

  • 确保中达优控触屏与电脑或服务器处于同一网络中,并且可以相互访问。

  • 在电脑上打开网页浏览器,输入设备的IP地址,登录设备的网页界面。

  • 在网页界面中找到上传或上载文件的选项。

  • 选择保存在电脑中的程序文件,开始上传过程。

  • 等待文件上传完成,并在设备上确认程序已经成功上载。

网友D:
各位说的都对,我认为首先的看你平的型号,再找平的使用说明书,从说明书找使用的软件及方法。这是基本方法

网友E:
中达优控触屏不支持上载程序,已经咨询过厂家,那怕是你能证明程序是你自己写的也不行,给出的理由是保护知识产权,他们的编程软件也没有上载的功能。想要程序就只能找编写的工程师拿或者自己重新编写。

网友F:
中达优控触屏我用过几款都不支持上传功能。

网友G:
见过一些他的一体机

触摸屏不支持上传。现在新的不知道了

网友H(2024-05-13):
小众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