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NC1交流接触器带Z的为何那么高

楼主(2024-03-25):
正泰NC1交流接触器带Z与不带Z的为何差异那么大,我看施耐德的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带Z型号与不带Z型号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带有直流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Z型号与不带Z型号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带有直流操作系统。



为啥施耐德的直流与交流线圈没这么大差异

网友B:
NC1系列接触器在有的资料上称它为直流接触器,叫它直流接触器不准确,它是交流接触器。接触器交流、直流区别在控制的负荷,对接触器说是触头和灭弧的不同。

NC1系列交流接触器,型号后缀有Z表示线圈是直流,用产品目录语言说就是直流操作,编辑产品目录的没学好汉语,说直流线圈就完了。

直流线圈匝数更多、线径更小。其它没有太大差异。

网友C:
引用 楼主:
"fighting2021"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带Z型号与不带Z型号的主要差异在于是否带有直流操作系统。】进行回复:        --------------------...



原本就没有太大制造成本差异,①估计就是商业炒作,先割一拨韭菜,

②或者就是出货量,年产量跟不上,物以稀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