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各种PLC,一点双向限位方法

楼主(2024-03-27):
PLC输入点不够,打算用一个输入点,进行双向限位(比如一个点进行左、右限位,或上、下限位),什么品牌的都可以,都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必须配合其他方式,否则一个二进制点如何表示第三种状态。

例如:

上升 AND 限位点     =   上限位

下降 AND 限位点     =    下限位

HAVE FUN!

网友B:
一点多控的话要是感应器坏了或者位置没调好   你就嘎嘎撞机吧

网友C:
伺服电机用绝对式编码器就可以了。如果增量式,每次回原你需要人工手动。不然就撞机

网友D:
可以考虑下用 方向+单点限位。

这也是没办法中的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