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功能类-自动功能

楼主(2024-03-29):
  在动作运行过程中,给一次启动信号,让程序自动运行,或者一上 电程序自动运行。

【控制要求】

     按下开关(不自锁开关),a,b,c,d灯同时点亮,延时2s,再按着d,c,b,a的顺序依次 熄灭且每次熄灭保持1s。要求给一次开关信号,程序动作自动无限循环运行。

【动作分析】

    按下开关,就是一个等待输入信号;延时2s,采用延时等待指令,等待2s;a,b,c,d 灯同时点亮,就是触发输出端为通状态,a,b,c,d为4个输出端,可选用Y0,Y1,Y2,Y3 分别代表a,b,c,d灯;接着就是按照a,b,c,d的顺序依次熄灭且每次熄灭保持1s,这里 每个灯熄灭,用到了两条指令,先是用触发输出,触发Y端为断状态,就是熄灭的状态, 再用延时等待指令,等待1s,这样就是一个灯熄灭1s。最后添加一个循环动作:帧转(或者是计数跳转,跳转次数为-1,无限循环)。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每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X0:开关。

输出端别名修改:Y0:a灯、Y1:b灯、Y2:c灯、Y3:d灯。

【程序编辑】

    根据流程图编程,按下开关,添加“等待输入”指令;a,b,c,d灯同时点亮实际是 4条触发输出指令,在编辑程序的时候就要分别列开。在编程软件JS_PRGMR中,可 以一条指令触发多个输出端口。在最后一帧添加帧环跳转,跳转至0环的第1帧(只 要不断电,程序就会一直循环运行)。

注:在触摸屏上实现相应的开关按键,只需要将等待输入“X端”修改 成辅助标志“M”就可以了(添加等待辅助指令)。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程序调试有 几种方式。

1、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进行程序调试,在菜单栏中的调试框中,打开“在线调试环”, 选择下发程序的端口,即可在线调试。

2、可在触摸屏软件上实现在线模拟,进行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