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表揭秘:到底是摇表还是电器?

楼主(2024-03-29):
  兆欧表又称摇表,是一种用于测量电气设备、电缆、电机绕组等绝缘电阻的测试工具。虽然现代兆欧表采用电动型和电池供电等多种形式,但其基本功能和用途保持一致。早期的兆欧表多采用手动机械式设计,通过手柄摇动发电来提供所需的高压直流电源。因此,兆欧表和摇表是同一种测量工具,只是不同的称呼。

  一、兆欧表的正确使用方法

  1. 选择合适的兆欧表:

  根据被测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和绝缘等级,选择兆欧表的电压等级。例如,对于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设备,通常选用500V或1000V的兆欧表;高压设备则需要选择对应更高电压等级的兆欧表。

  2. 准备阶段:

  (a)确保安全:

  在使用兆欧表前,必须确保被测设备已完全断电,并且充分放电,以防止残余电荷导致触电事故或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

  (b)环境要求:

  测试应在无尘、干燥的环境下进行,避免湿度、温度等因素对绝缘性能的影响。

  (c)熟悉接线柱标识:

  兆欧表通常有三个接线柱:

  L(线路端/Live):用于连接被测设备的导体部分。

  E(接地端/Earth):连接被测设备的外壳或接地端子。

  G(屏蔽端/Ground or Guard):当测量电缆或其他带有屏蔽层的设备时,用于连接屏蔽层,以消除表面漏电流的影响。

  3. 接线步骤:

  (a)将被测物体的导体部分接到“L”端,如果设备有接地部分,则将其接到“E”端。

  (b)如果设备有屏蔽层并且需要排除干扰,将屏蔽层接到“G”端。

  (c)在开始测量之前,确保所有接线紧密接触,以防止由于接触不良而产生的测量误差。

  4. 操作过程:

  (a)开始手动旋转兆欧表的手柄或启动自动电源,并缓慢加速至规定的转速(一般为120转/分钟),然后保持稳定。

  (b)观察表头指示,待指针稳定后读取绝缘电阻数值,注意读数应以指针稳定位置为准,不可快速转动或突然停止手柄。

  (c)测量结束后,先停止手柄转动,然后断开兆欧表与被测设备的所有连接,以免在重新接通电源时对兆欧表或设备造成损害。

  5. 注意事项:

  (a)在使用过程中,严禁用手触及裸露的导体部分和兆欧表的接线端。

  (b)若被测设备的绝缘电阻较高,测量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指针摆动较大的情况,此时应等待指针稳定后再进行读数。

  (c)对于含有大电容的设备,在测量前后都要充分放电,以避免电击风险。

网友A:
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摇表了,手摇发电机的兆欧表,形象的称它“摇表”,现在手摇发电机已经被电池逆变、升压取代,就别叫它摇表了,称兆欧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