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功能类-综合功能:人机交互(启动、急停、暂停、点动)

楼主(2024-03-30):
    实现一个完整的动作控制,包含有启动、暂停、急停、点动的功能。人机交互 就是在触摸屏上实现相关动作的控制。

【控制要求】

       控制两个灯,A灯和B灯循环运行,给启动信号,A灯点亮并延时1s,再是B灯点亮并延时1s; 接着是A、B灯轮着熄灭,间隔时间各1s。要求实现启动、暂停、急停、点动的功能。

其中启动是给一次信号能够实现自动循环(启动相当于一个自锁开关)。

急停设置,按下急停,程序复位。

点动控制,只给一次信号,程序只运行一次。

暂停要求实现按下暂停键,程序停止在当前状态,输出状态可以保留,断开暂停,程序继续运行。

【动作分析】

   此动作需要实现人机交互,在触摸屏上设置各按键开关,所有的输入信号均用辅助标志表示。

    按下启动开关,就是一个等待辅助的指令,如M0表示启动键,A、B灯点亮都是触发输出端, 添加触发输出通,A、B灯熄灭添加触发输出断,间隔时间都是用延时等待指令。

【控制流程图】

    按照动作分析,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指令,将总动作流程图一步一步画出来,每 个指令用流程图的方式连接起来。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输入端别名修改:M0:启动、M1:点动、M2:急停、M3:暂停。

输出端别名修改:Y0:A灯、Y1:B灯。

【程序编辑】

     在时序环0中,编辑启动和点动程序,由于按下启动按键和点动按键都是启动程序运行, 所以启动和点动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或”,当启动有信号时,0环运行,当点动有信号时,0环 也可以运行,其中点动只给一次信号,按下为通时,触发点动键断开。

  在时序环1中编辑急停程序,按下急停键,先控制0环停止运行,再断开所有 的辅助标志和所有的输出端,将0环跳转至第0帧,触发急停键断开后,控制0环为 运行状态。

    在组合帧编辑暂停程序,当暂停键有上升沿信号时(组长),控制0环停止, 当暂停键有下降沿信号时,控制0环运行。

【触摸屏界面设置】

1、添加两个“位指示灯”,表示A灯和B灯,在监视地址处填入各自相应 的Modbus地址值(modbus协议是PLC和触摸屏通信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触摸屏 上设置物件时都要写入相应的地址值。)

指示灯属性设置:

2、添加四个位按钮,表示启动键、点动键、暂停键、急停键,在监视地址处填入 各自相应的Modbus地址值。

位按钮属性设置:

3、触摸屏界面:

【程序调试】

当所有的程序编辑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程序通过串口下发至PLC中,直接 监控触摸屏上的状态。

网友A:
兄弟,有没有例子程序分享一下,我看写的都是很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