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如何一个寄存器与多个寄存器比较

楼主(2024-03-30):
输入数值的地址是固定的(这是触摸屏上随时可以改动) 如:HD4900--HD4950     50个

 点击保存后 数值保存在地址 HD3800--HD3850 里面中

如 点击保存后  HD4900 的值保存到  HD3800

                        HD4901 的值保存到  HD3801

                        HD4902 的值保存到  HD3802  以此类推

    现在想实现一个功能就是  假如 在触摸屏上 HD4900 与 HD4950之间任意一个 输入一个数值   但这个数值在 HD3820里已经存在 需要一个提示是否继续保存,

    如何用C函数一个寄存器与多个寄存器比较

下面自己写了一段函数 好像不行             问下大神们该如何写呢

    int n;

    n = DHD[7758];  //此地址是输入序号 (假如在 HD4902 输入的就输入 2

    if (  M[8891] == 1 )  //点击保存

    {

       for( int   i=0;  i < 50; i++)

            if ( FFHD[4900 + n] == FFHD[3800 + i ]  )

            {

                M[3102] = 1;//提示有相同数值

             }

      }

网友A:
有变址寄存器吧,.    LD X0--------MOV   D0 [D10]   D20

网友B:
几个疑问:

1、c函数功能块是写在PLC中的还是HMI中?

        1.1、如果是写在PLC中。

                1.1.1、那么要注意你的PLC寄存器地址是否超范围。

                1.1.2、这样跑循环,速度很快一下全部执行完毕,只触发一次,触发后相应标志位是否需要复位?以便于下次循环时使用?

        1.2、如果是写在HMI中。

                1.2.1、可以用功能键调用函数的方法实现。个人更倾向于这种方法。

                1.2.2、可能使用的HMI不是信捷的,其它品牌的HMI也都有类似功能“宏”。

打字不易,仅供参考!

网友C:
少break不是只会输出最后一次循环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break不是只会输出最后一次循环的结果?

是的 要加  加了就可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break不是只会输出最后一次循环的结果?

是的 要加 加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