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工控电脑通讯

楼主(2024-03-31):
我想请问一下假如我信捷PLC 想和工控电脑去通讯 PLC负责控制  工控电脑只是当作触屏一样进行一个显示和参数设置  工控电脑的程序能用什么去写 有没有简单方便一点的不是很懂。我不会C语言  我现在在了解 LabVIEW  想请问一下有没有更加简洁简单的方式。

网友A:
组态软件也不错,使用起来肯定要比labview简单多了,只需要做简单的工程新建、设备组态、变量组态、画面组态即可。比如组态王,力控等等都可以。

给你一些组态王组态软件和多种PLC通信视频讲解,以供参考:

1、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三菱FX5U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三菱FX5U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三菱FX5U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三菱FX5U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89414577775575559?utm_source=xiguastudio

2、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西门子S7-200 Smart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89782044930900516?utm_source=xiguastudio

3、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欧姆龙CP1H-E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欧姆龙CP1H-E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欧姆龙CP1H-E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欧姆龙CP1H-E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0156192366461447?utm_source=xiguastudio

4、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松下FPXH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松下FPXH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松下FPXH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松下FPXH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0529191942980133?utm_source=xiguastudio

5、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施耐德Modicon M241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施耐德Modicon M241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施耐德Modicon M241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施耐德Modicon M241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0910979659792932?utm_source=xiguastudio

6、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罗克韦尔AB Micro850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罗克韦尔AB Micro850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1310083774906910?utm_source=xiguastudio

7、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台达DVP-ES3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台达DVP-ES3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台达DVP-ES3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台达DVP-ES3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1662374499385893?utm_source=xiguastudio

8、组态王组态软件如何控制信捷XD5E系列PLC视频教程

组态王组态软件做客户端、信捷XD5E系列PLC做服务器,视频讲解了组态王组态和信捷XD5E程序编制,最终实现组态王组态软件对信捷XD5E系列PLC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和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6992008835250848292?utm_source=xigua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软件也不错,使用起来肯定要比labview简单多了,只需要做简单的工程新建、设备组态、变量组态、画面组态即可。比如组态王,力控等等都可以。给你一些组态王组态软件和多种PLC通信视频讲解,以供参考:...



谢谢谢谢  万分感谢  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B:
组态软件就很多了

国产的组态王,力控...

国外的wincc,ftvse ifix,intouch,cit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态软件就很多了国产的组态王,力控...国外的wincc,ftvse ifix,intouch,citect===...



免费的么?

网友C:
如果会MCGS的,  昆仑通态也有电脑版组态软件.和触摸屏有些有些相似,

网友D:
力控 亚控等等组态软件

或者云组态也可以

网友B:
国外组态软件,没有免费的。国内专业做组态软件的厂家也不免费

中控说是推出了免费的组态。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B:
国内的话可以用mcgs 或组态王,力控,紫金桥之类的

网友:
冒个泡泡

网友E:
wincc破解版 走modbustcp

网友F:
我要学习资料,施耐德plc编程软件。

网友G:
引用都出现敏感词,哪他是怎么发的言论?

好吧我是来领积分的。

网友H:
组态王,mcgs,或者c找一些通讯库

网友I:
最简单的就是组态软件,都是成套的东西,可选项也多。以前用的昆仑通态,组态王、力控什么的能找到哪个就用哪个。用触摸屏不行吗?国产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J:
上位机组态软件太多了,破解版,某宝几块钱一个,再不行用C#写一个简单的窗口

网友K:
有一款伊顿上位机软件可以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