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9打开17的程序,提示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31):
微信截图_20240331160938.png求组 这三个必须怎么解决?/

网友A:
安装TIA V17版本的Step7软件,同时安装WinCC Basic版本,V19和V17可以共存.

之后去西门子官网下载S7-1200的motion Control.

HAVE FUN!

网友B:
此帖仅管理员可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安装TIA V17版本的Step7软件,同时安装WinCC Basic版本,V19和V17可以共存.之后去西门子官网下载S7-1200...

网友C:
都博图19了,V15用习惯了。懒得去升级。再说西门子博图软件升级一次不容易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博图19了,V15用习惯了。懒得去升级。再说西门子博图软件升级一次不容易啊!...

只要西门子的饭要吃下去,西门子会妥妥的推送你升级的,怕就怕到时候西门子软件版权卡一卡,然后买不起正版的公司得倒一大片。

网友D:
按照他说的在官网找相应的安装包安装就行了,也没有太好的方法

网友E:
程序里面用了这个包,你不安装的话打不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都博图19了,V15用习惯了。懒得去升级。再说西门子博图软件升级一次不容易啊!...



是的是的 一升级  同事的也要升级  电脑太破了

网友G:
V19电脑运行内存要求也高吧,电脑差一点的还运行不起来。

网友H:
以前公司买V14花了一万多,只能装一个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