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力发电必备:DeviceNET转Modbus TCP神技

楼主(2024-03-31):
在当今工业自动化领域,设备间的信息交流至关重要,其中Modbus协议由于其简单、开放和易于实施的特性,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对实时性、可靠性和数据传输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如火力发电这样对稳定性和效率要求极高的行业中,传统的Modbus RTU已难以满足需求。因此,通过DeviceNET转Modbus TCP的网关解决方案应运而生,为火力发电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通信可能。

将这两种协议结合起来使用的上位机通过DeviceNET转Modbus TCP网关,能够充分利用两者的优势。在火力发电厂中,这种结合方案可以实现对各种传感器、执行器和其他终端设备的高效管理。例如,在锅炉燃烧控制系统中,通过DeviceNET网络连接的温度、压力传感器可以实时地发送数据到网关,然后网关将这些数据封装成Modbus TCP报文,通过以太网发送给控制室的上位机系统。这样的设计不仅提高了数据通信的速度,也增加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

使用这种网关还能带来诸多其他好处。比如,它可以作为不同系统或设备之间的桥梁,使得旧有的基于传统Modbus RTU的设备能够无缝对接现代化的以太网系统。同时,它还支持远程监控和维护,工程师可以通过网络对现场设备进行诊断和故障排查,极大地减少了现场维护的需求并提升了系统的连续运行时间。当然,实现这种方案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从硬件角度来说,要选择适合的DeviceNET接口卡和Modbus TCP网关设备,这些设备必须能够在火力发电厂的复杂环境下稳定工作。从软件角度来看,则要开发相应的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界面,以确保数据能够正确解析和使用。

在火力发电厂的具体应用中,上位机通过DeviceNET转Modbus TCP网关的应用案例多种多样。例如,在汽轮机的转速控制上,可以通过该方案实时监测转速数据,并根据数据调整蒸汽流量;在发电机温度监控系统中,可以通过该方案集中管理和监控各部分的温度状态,确保机组的安全运行。上位机通过DeviceNET转Modbus TCP网关在火力发电领域的应用具有显著的优势。它不仅能提升数据传输效率,还能增强系统的稳定性与兼容性,对于提高火力发电厂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有着重要意义。随着工业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结合了现代通讯技术的方案将在未来的工业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网友A:
  非冗余的现场总线一般只能用于非重要的现场信号的采集,在有控制输出(DO/AO)或有重要的信号测点需采集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中,国家标准都有严格的冗余配置现场总线及供电的设计要求及对应的严格测试验收规定;

    与常规DCSPLC)比较,控制系统使用冗余CANWeb现场总线可使工程费用减少60%,工程工作量减少80%,并能提高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CANWeb现场总线自2015年推出以来,作为用户控制器的远程现场总线IO模块,大概已有近2500个节点的使用案例,销售FaPiao可证明,用户有:

    JB电厂、NL电厂、FJZ电厂等的远程温度数据采集系统(DAS)应用;

    南京KY驱动技术有限公司也在大量采购8DI8DO模块;

    在新疆、内蒙古煤化工行业也大量使用;

    可在设备分散、有高可靠通信要求的控制系统项目中推广,如:电力,电网,新能源(太阳能、风电、储能)、矿业、设施农业、环保、楼宇控制、交通、水处理、轨道、大型船舶等行业,推广冗余现场总线系统;

    发电行业推广,尽管CANWeb现场总线比Profibus DP总线优点多多,估计在火电厂主机推广比较难,可先在电厂温度采集、除尘、输煤等辅机中推广;

    在已有RS485通信的应用行业推广,价格类似,性能提高;

    在已有的Profibus DP通信的应用行业推广,价格大幅降低,性能提高;

     冗余CANWeb现场总线网络拓扑结构简单,设备也仅有网关、光纤中继及纯电中继3种模块,与常规DCS比较,使用CANWeb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的控制室电子间会增加一个集中光纤配线柜,其他控制柜数量可减少2/3IO卡件至少减少90%

     电缆\电缆桥架减少90%以上,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主要采用光纤及少量屏蔽双绞线做为通信线,可以较大程度上节约电缆、电缆桥架等安装材料,相应减少了90%以上施工工程量

    Profibus DP比较,CANWeb网络拓扑结构简单,布线施工方便,CANWeb总线网络设备的价格为Profibus_DP总线网络设备价格的10~20%CANWeb节点设备(仪表)价格一般为DP从站设备价格的50%~75%DP总线系统不是完全冗余的现场总线,CANWeb是全面支持冗余通信的现场总线,接线配线更简单;不同于DP大包轮询问答通信,CANWeb是触发小包通信,检测到节点信号变化满足发送条件即发送,实时性更好,通信负载小,通信失败率低;另外 CANWeb节点设备的调试及参数配置通过笔记本电脑的Web浏览器就可以完成,不需要软件及昂贵的调试设备。

   下图为配置冗余Profibus DP现场总线的电动阀门现场安装图,阀门需连接4又粗又硬DP总线,DP总线来回对绕,不仅增加了总线的长度,也增加了总线的干扰及接线的不可靠性;如采用冗余CANWeb现场总线的“TTL分支连接”方法,只需一根6芯软线电缆(<=1.5即可,大大简化现场总线配线,也不增加CANWeb通信总线的长度,通过笔记本电脑Web页面就可以现场调试、配置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