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SV660N 报故障码BE00.0

楼主(2024-03-31):
这段时间调试一个螺旋杆升降机构,汇川伺服SV660N驱动器抱BE00.0 位置偏差过大故障,把速度降低后又不会出现故障,是怎么回事,各位大神有没遇见过,求教~~

网友A:
  1. 螺旋杆有问题,

  2. 负载惯量比没调好。

  3. 加个制动电阻。

网友B:
制动电阻是否匹配合适,制动电阻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电机选小了,换大一个规格的电机。之前我们也出现过这个故障,制动电阻换了不行,降速开始没有问题,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后来换了7.5的电机 驱动器(原来是5.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动电阻是否匹配合适,制动电阻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电机选小了,换大一个规格的电机。之前我们也出现过这个故障,制动电阻换了不行,降速开始没有问题,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后来换了7.5的电机 驱动器(原来是...



没有加装制动电阻的。换大点电机就不会出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杆有问题,负载惯量比没调好。加个制动电阻。



螺旋杆检查过没什么问题,制动电阻没有加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