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进口品牌

楼主(2024-04-01):
            强尔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强尔品牌详细安装资料分享

一、标准型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安装

1)将仪表传感器连接杆上的止退螺母松开,使传感器存储腔连接螺母能沿着传感器连接杆向传感器方向滑动,使其传感器能完全缩入传感器存储腔连接螺母中。

2)将传感器存储腔连接螺母旋紧于专用球阀上(在旋入前需在他们之间加装密封垫片)

3)打开专用球阀,将传感器连接杆插入管道,直至止退螺母能够与腔式连接螺母锁紧。

4)转动传感器连杆,使标记箭头与介质流动方向相同,锁紧止退螺母。

5)更改转换器方向,如果显示屏的方向不能满足现场显示角度的要求,可以更改显示屏的方向,显示表头可以在水平6个方向转动。切断电源,打开转换器前盖,拆下传感器与转换器连线,松开表头法兰,此时可以慢慢的移动表头。当观测方便,重新固定法兰,并连接传感器与转换器连线,盖紧前盖接通电源。

二、精简型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1)在安装精简型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前请确认管道的实际内径和壁厚。

2)将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的其余部分一起装入专用球阀内,根据实际管道内径和壁厚计算出要插入的深度。这一步可以插入个大致尺寸并用手拧紧螺母。

3)转动传感器连杆,使标记箭头与介质流动方向相同。

4)根据现场测得的数据换算出在传感器连接杆上的相应刻度,锁紧螺母即可。

5)如果您是横向安装的本款仪表的显示屏可以90°180°270°的灵活安装,满足你现场实际需要。

三、满管型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1.  在预安装前请再次确认。管段的连接方式,准备法兰连接相关的物品如垫片和螺栓等。

2.  安装前必须停产,并严格遵守工厂的相关规定。

3.  满管型仪表在出厂是已经把传感器正确的装配在专用的管段上,用户只需要把管道装配到现场,因此相对现场插入式的安装要简单些。首先在管路上选择合适的安装点然后按照必要配套的管段的长度切割管道、安装相应法兰和螺栓。确定流体流量要与满管型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所标的流量标识一致。并且显示屏要垂直与水平面,管道轴心要平行水平面,误差不能超过±2.5°最后用螺栓锁紧仪表。

 四、注意事项

·         如果仪表安装在室外,应加仪表遮阳罩,避免日晒、雨淋。

·         禁止安装在强烈震动的场合。

·         禁止暴露在含有大量腐蚀性气体的环境。

·         不要和变频器、电焊机等污染电源的设备共用电源,必要时,为转换器加装净化电源。

1.  确认供电类型 用户可以选择两种供电方式为仪表供电,有交流220V和直流+24V(货应指注明)安装通电前必须确认供电类型是否与仪表匹配。

2.  确认仪表工作环境和介质温度 现场的环境和介质的最大设计温度,应低于仪表的标称值。

3.  当介质温度过高时,禁止在线安装维护操作 当测量介质温度高于人体承受的温度或  者高于能发生危险的温度时,应进行停产或降温处理,达到安全温度时再进行操作,没有条件在线操作,应停产操作,以免发生危险。

4.  确认仪表工作环境气压和介质压力 现场的环境压力和介质的最大的设计压力应低于仪表的标称值,仪表的环境压力标称值为一标准大气压±10%

5.  当介质压力过高时,禁止在线安装维护操作 当测量介质绝对压力高于2个标准大气压,或者高于能发生危险的压力时,应进行停产或者降压处理,达到安全压力时再进行操作,没有条件应停产。

6.  特殊介质测量时的额外要求 有些气体介质特性比较特殊,需要用户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指定特殊类型产品,在安装之前用户要仔细核对产品类型是否满足现场要求。

7.  当介质为危险气体时,禁止在线安装盒维护 当测量介质属于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的气体类型时。禁止在线安装和维护。要进行相关安全处理。使现场条件达到能够安全安装时再进行操作。没有条件的在线操作的应停产操作,以免发生危险。这类的气体如:煤气 氯气等。

8.  怀疑本仪表出现故障时,请勿进行操作 如果您怀疑仪表有问题或已损坏,请您需要联系我们技术人员或者有资质的维修人员进行检查。

网友A(2024-05-22):
你认识有用plc开发热式流量计,做成配气仪?